楼主(2009-08-20):
LD 0.01
OR 200.01
ANDNOT 200.02
ANDNOT 200.03
ANDNOT 200.04
AND 200.05
ANDNOT 0.00
OUT 200.01
LD 0.02
OR 200.02
ANDNOT 200.01
ANDNOT 200.03
ANDNOT 200.04
ANDNOT 200.05
ANDNOT 0.00
OUT 200.02
LD 0.03
OR 200.03
ANDNOT 200.01
ANDNOT 200.02
ANDNOT 200.04
ANDNOT 200.05
ANDNOT 0.00
OUT 200.03
LD 0.04
OR 200.04
ANDNOT 200.01
ANDNOT 200.02
ANDNOT 200.03
ANDNOT 200.05
ANDNOT 0.00
OUT 200.04
LD 0.05
OR 200.05
ANDNOT 200.01
ANDNOT 200.02
ANDNOT 200.03
ANDNOT 200.04
ANDNOT 0.00
OUT 200.05
LD 200.01
OR 200.02
OR 200.03
OR 200.04
OR 200.05
OUT 10.00
LD 200.02
OR 200.03
OR 200.05
OUT 10.01
LD 200.01
OR 200.02
OR 200.03
OR 200.04
OUT 10.02
LD 200.01
OR 200.03
OR 200.04
OR 200.05
OUT 10.03
LD 200.02
OR 200.03
OR 200.05
OUT 10.04
LD 200.02
OUT 10.05
LD 200.04
OR 200.05
OUT 10.06
LD 200.02
OR 200.03
OR 200.04
OR 200.05
OUT 10.07
END(01)
有什么地方不足的地方吗?谢谢!

网友A:
程序后面的部分没有什么用

网友B:
输入应该用中断,否则“同时”的话0.01就占便宜了。
你的程序没有试运行,输入PLC运行一下你就知道哪不合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