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8-20):
我是PLC的初学者,也看了不少这方面的书.也在自己的电脑上安装过S7 V5.4.可是确总也看不到我公司的程序.总说少东西.哪位大哥能指点下.小弟谢谢了.

网友A:
西门子的软件要不断进行硬件更新和GSD文件更新.还要你可能还有些附件没有装,比如DRIVER ES等.你不妨从这几方面试一下.

网友B:
你先把用你安装后的软件,打开程序时的提示信息,截图上来,大家帮你看看。

网友C:
安装SIEMENS的东西最主要就是要安装授权。

网友D:
我是PLC初学者,安装s7V5.3软件,打开程序时会显示257:5的消息,意思是无法显示一个或多个对象或对象类型,无法为对象_S7H_SUBMODULE_314_6CF01_COUNT_CT装载服务器S7FCCNTX.DII.确保所需软件已安装。安装过几次都不行,那位大师指点一下,是什么原因?如何解决》

楼主:
我公司的是S7 V5.4和WINCC的结合,我想问下是不是我电脑上也要装WINCC呀?

网友C:
如果你想用WINCC编程的话,那是肯定要装的.如果你公司装的是用WINCC开发出的产品软件那应该可以不用装的.

楼主:
哦,明白了.看来我要装WINCC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