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程序

楼主(2009-08-20):
求助:用三菱PLC控制两个气缸不同时间的运动,求各位大侠给个方案。
邮箱:zmt_8@qq.com

网友A:
太简单了,发详细的要求给我

网友B:
这样的要求,没人能做出
PLC控制两个气缸,不会有多大难度,能把详细的动作写出,程序也就差不多了
可以自已写下程序贴上来看下

网友C:
再说具体一点

网友D:
按要求把自己的思路理顺了,自己编个调试一下;

网友E:
如果是单电磁阀的气缸,就用两个输出点。
如果是双电控的电磁阀,就用4个输出点

网友F:
描述的详细一点啊,这么模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