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各位高手指点

楼主(2009-08-20):
各位师傅我刚刚遇到了一个很奇怪的问题,PIC是三菱的FX-2NC,他的程序中肯定用到了X5这个输入点,但是在程序中查找却找不到,如果将X5点的输入信号切断设备工作马上出现异常。请各位高手不吝指点。

网友A:
高速计数C240    脉冲捕捉M8175    中断I501 I500      都是用到X5的

网友B:
看来楼主还要多看下书了

网友C:
呵呵;还是没有仔细的看设备图纸;
上面应当标注X5接的是什么;

网友D:
对啊,没有设备图纸吗?

网友E:
电气原理图上应该是标注了,看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