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PLC报警问题

楼主(2009-08-21):
一进口设备,近日出现问题,检查发现PLC报警灯亮红灯。PLC为欧姆龙的,另有一扩展模块。检查时发现当断开扩展模块,PLC报警消失,PLC可以工作。接上扩展模块后又会出现报警,请教各位前辈们,是PLC扩展模块硬件问题,还是程序问题?或者是输入有问题?
各位前辈们帮小弟分析分析,小弟在次不胜感激。

楼主:
进来的前辈帮着分析分析。

网友A:
问问题,PLC具体型号、模块型号这些说清楚好些,有助于问题更好解决

网友B:
呵呵;换个同型的扩展试一下;

网友C:
先用一新的扩展块试试,看能不能解决,如解决,就是硬件问题,如果不能解决,通过梯形图查故障点.

网友B:
如果是CPM1A/2A等,模块又是普通的I/O模块的话,大多都是模块的问题;

网友D:
模块问题。

楼主:
谢谢各位的意见,我也想过先换一新的模块试试,苦于小弟手边目前没有相同的模块。

网友B:
呵呵;
你连上电脑查看一下代码总可以的吧;

网友E:
应该可以用电脑看到报警代码与解释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