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8-21):
我们有台电弧炉谐波很大,我们想通过谐波治理达到节能的目的,不知这样治理的节能空间有多大?希望有这方面经验的人参与讨论,多提意见

网友A:
电弧炉的谐波到底有多大,要有个明确的数字或比例,能做到这样也就知道其空间有多大了。而且是您应该做的,不然的话到头来会是一本糊涂账,说不清道不明的,您就不好交待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电弧炉的谐波到底有多大,要有个明确的数字或比例,能做到这样也就知道其空间有多大了。而且是您应该做的,不然的话到头来会是一本糊涂账,说不清道不明的,您就不好交待了。
呵呵,说得有道理,不过真要达到这种较为精确的数据,实际操作起来难度很大,恐怕购买仪器的资金不足以拟补节能的效益。

楼主:
目前治理谐波的费用可能很高的

网友C:
谐波治理对节能没影响,它可节钱。

楼主:
引用 网友C:
谐波治理对节能没影响,它可节钱。
你所说的节钱是指??具体点

网友C:
供电公司收费按有功和无功。无功补偿的天敌就是谐波,将谐波治理了无功才能补上去(普通的一个件与谐波件差千元以上)治理谐波与无功补偿有关系。跟节能无关系。

网友D:
也不能说是完全没关系

谐波是由半导体元件工作时产生的,可以理解为------谐波的产生加大了电能损耗,或是理解为耗电了 - - - 或是损耗了

如果减少谐波的产生【注意:是产生】,会降低电能的损耗

如果只是简单的滤掉谐波,不会降低电能损耗,也就是说不会节能!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供电公司收费按有功和无功。无功补偿的天敌就是谐波,将谐波治理了无功才能补上去(普通的一个件与谐波件差千元以上)治理谐波与无功补偿有关系。跟节能无关系。

这位老师说的有道理

当谐波较大时是不允许投入电容的,否则会有爆电容的可能,当然有时候还会放大谐波

所以这位老师说的【无功补偿的天敌就是谐波】有道理

楼主:
投入电容也许是谐波泄露的一个通道呢,对抑制谐波是有好处的

网友E:
无功补偿可以放大谐波,不是楼上所说

楼主:
我们准备近期实际测量一下:在同样的谐波源的情况下,投入电容和不投电容,谐波的畸变率到底哪种情况下大

网友F:
关于治理谐波能不能节能。回答是肯定的。但要看电网的具体环境。如我们对中山的一个塑料制品厂的治理就能说明。这个厂谐波很严重。高时达到80%。而且补偿电容投入时把谐波也放大。所以治理好后这个厂的电费从原来每月22万下降到10万左右。不过能不能节电还要看具体环境。如谐波严重但功率因数高,电容对谐波没有放大。那这时节能就不会很明显。所以要看具体环境才能确定。但一般来说谐波治理好后都有节能效果。

网友G(2010-04-07):
引用 楼主:
目前治理谐波的费用可能很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