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电机

楼主(2009-08-21):
请问各位大侠变频电机为什么带载已后不能到额定转速.现有一台11KW变频电机用15KW变频器拖动,频率上升到50HZ转速只有860转左右,而不带负载转速可到1490转以上,该电机为4极电机.直接接工频电源现象一样,请各位赐教.

网友A:
那就是电机的问题了

网友B:
这个问题没有遇到过,也不知道是不是真是这样的。

网友B:
还有,若真是这样,那可能是电机有问题,是不是电机的特性太软。

网友C:
呵呵;电机有问题了;
电机带不带负载转速会差一些,但差这么多就是电机本身有问题了;

网友D:
换台电机试试,再做判断。

网友E:
既然直接接工频电源现象一样,那肯定是电机有毛病。

网友F:
电机有问题了

网友G:
跟负载大小肯定也有关系吧。

网友H:
电机的特性太软。但这样有个好处,不容易烧电、机

网友I:
电机问题,转子坏或者接线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