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8-21):
本人用一个555定时器做了一个占空比可调的方波发生器,通过输出的方波通断控制一个场效应管来实现对直流电机的调速。
结果在实际运行中,555定时器有时候发热很大,芯片被烧!其输出的方波占空比不能调节,达不到电机调速的目的。使用的原理图如下:电机参数:55W, 0.95A,

网友A:
555芯片你是采用贴片的还是插件的?
才用多少伏特的工作电压?是不是芯片工作电压过高?

还有就是MOS管是555输出直接驱动还是,经缓冲后驱动MOS管?

楼主:
555定时器毁坏坏 麻烦高手解决一下!
我用的555输出直接驱动MOS管的,具体见http://zhidao.baidu.com/question/113200965.html
谢谢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