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仿真软件中的一个程序如何编写?

楼主(2009-08-21):
这是仿真软件中的一个程序.大概的意思是说:在前端处检测物件的大中小三种状态.然后在后面三个不同位置分捡出大中小不同的物件.我看了不下五次移位传输的视频教程.还是不明白.有哪位朋友和老师们帮忙给提示下,或能贴上个程序最好.学习下,谢谢!

网友A:
这个仿真软件是已经给出了答案。你自己找出来看。

网友B:
在软件里有程序的

楼主:
噢,找到了,原来在这个仿真程序的文件夹里有每节的答案.谢谢了

楼主:
按答案输入程序后,每次第一次执行时是对的,要是连续执行就不行了,就会掉物件,不知大家有没的这样的问题.我分析了一下它的程序.只用计数器来控制物件的分开种类.顺序乱时不能实现.

网友B:
引用 楼主:
按答案输入程序后,每次第一次执行时是对的,要是连续执行就不行了,就会掉物件,不知大家有没的这样的问题.我分析了一下它的程序.只用计数器来控制物件的分开种类.顺序乱时不能实现.
以前没注意过,现在已把这个软件卸了

网友C:
这个里面就有正确程序的啊

网友D:
发现问题,对照程序和动作,自己尝试修改,是一种很好的练习方法。

网友E:
还是要自己多动手,才能知道自己的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