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8-21):
劳驾问一下,JR800  6KV   800KW 的高压电机的空载电流一般是多少?
它的额定电流是100A左右。
   因为厂里从湖南湘潭买了台旧电机无铭牌,在他们那里试时空流只有不到20A,但他们说是800的就买了回来。
  在此请教各位这电机能用吗?、我们是轧钢厂电机是做主轧用的。
            谢谢啊!!!!!!

网友A:
大型绕线型电机的空载电流一般都在20%~30%左右,太小了就不太可靠了。你还可以从定子铁芯尺寸上看一看,一般地,DL2(D是定子内尺寸,L是定子铁芯有效长度,D*L的平方)对应于功率,可以查表的。

网友B:
应该够800KW了

网友C:
应该大于800K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