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8-21):
各位师傅,我想请问一下,我阻尼电容分压器的额定分压比是1000:1的,额定电压10KV,但是,电容的实际测量值是——高压臂电容是565pF,低压臂电容是38.92nF,按照电容分压串联的分压比公式C2/(C1+C2)得出,分压比只有70左右,为什么不是1000啊?谢谢各位i帮忙解释一下。

网友A:
是不是应该用容量的倒数啊?

楼主:
就是用电容的倒数算出来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