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8-21):
发电站和接收站之间 高压输电,当两边都接通时,输电线上有电压电流,如果只是接收站断开,那输电线上是否还有电压??请解惑,谢谢!

网友A:
呵呵;
取决于断开后发送端会不会自动切断输出;

网友B:
高压输电可以随便断着玩吗?

网友C:
有电压但没电流

网友D:
当然有了,比如一个水管子,你家不开水龙头,水管里就没有水了吗?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当然有了,比如一个水管子,你家不开水龙头,水管里就没有水了吗?
    说得很形象,好

网友F:
当然有,其实你在低压上可以模拟一下。

网友G:
高电压绝不可以随便断着玩的,有着严格的管理制度的作业规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