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8-21):
状况:
1)工控机在中控室距离现场1000米。
2)PLC和研华模块在现场。
3)研华模块可以与工控机进行485通信。

要求1:
1)PLC怎么连接到该网络上进行与工控机的通信?
2)除了采用485还有没有其他的通信方式,能够进行1000米的远程监控。

原因:
1)S7-200的模拟采集模块太昂贵,想用研华的ADAM-4017+模块替代。

要求2:
1)有谁还有其他的设计方案没?

网友A:
1、可以通过加装中继器来延长通讯距离,因此,你可以通过加装RS485来实现200PLC与工控机的硬件连接。软件方面取决于你的编程水平,水平一般的话就用组态软件,水平较高的话可以使用高级语言。通讯协议方面你可以使用PPI通讯,也可以使用OPC通讯,使用OPC通讯是请安装SimaticNet或者PC Access软件。

2、以太网,光纤转换,GPRS等均可以实现长距离的通讯,关键看你的成本投入。

至于其他设计方案,你都觉得S7-200的模拟量模块贵了,基本上也没有什么其他方案了,买山寨PLC或者国产PLC也许能降低一些使用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