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能读懂语句表

楼主(2009-08-21):
如题怎样才能读懂PLC里的语句表呢?请高手指点下 谢谢

网友A:
首先要知道每个指令的含义了
读不懂也 可以换成体形图看,有些人看体形图要好理解些

网友B:
语句表的指令也不多,都是很常用的单词。很容易看的懂!

网友C:
与设备的动作结合起来可能更容易理解;

网友D:
指令的含义你必须懂。

网友E:
觉得转换成梯形图要好理解的多

网友F:
转换成梯形图,做好注释,就容易看懂。

网友G:
语句表和梯形图一一对应,最好转换成梯形图

网友H:
就是明白语句表的意思,不明白工艺,也是很难看明白的.

网友I:
这个要看书,慢慢练习的

网友J:
结合梯形图,还有设备动作流程,然后看语句表比较容易,但前提是知道指令的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