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選擇電線

楼主(2009-08-21):
16A的電流  選擇2.5平方的線合理嗎?
誰能給個如何選線的公式啊

网友A:
小了,应该用4平方的线。

网友B:
完全够了。

网友C:
铜导线基本上够用了;
只要负载不超过16A;

网友D:
铝导线应为4mm2,铜导线2.5mm2。

网友E:
2.5的一定要国标

网友F:
建议最好用4平方的线。

网友G:
导线安全截流量计算口诀
10下五,100上二,16、25四,35、50三,70、95两倍半。
穿管、温度八、九折,裸线加一半。铜线升级算。(70,95的铜线乘以3倍;35,50的乘4倍)
口诀中的阿拉伯数字与倍数的排列关系如下:
对于1.5、2.5、4、6、 10mm2的导线可将其截面积数乘以5倍。
对于16、25mm2的导线可将其截面积数乘以4倍。
对于35、50mm2的导线可将其截面积数乘以3倍。
一般铜线安全计算方法是:
2.5平方毫米铜电源线的安全载流量--28A。
4平方毫米铜电源线的安全载流量--35A 。
6平方毫米铜电源线的安全载流量--48A 。
10平方毫米铜电源线的安全载流量--65A。
16平方毫米铜电源线的安全载流量--91A 。
25平方毫米铜电源线的安全载流量--120A
对于70、95mm2 的导线可将其截面积数乘以2.5倍。
对于120、150、185mm2的导线可将其截面积数乘以2倍。

网友H:
穿管的话上4平方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G:
导线安全截流量计算口诀
10下五,100上二,16、25四,35、50三,70、95两倍半。
穿管、温度八、九折,裸线加一半。铜线升级算。(70,95的铜线乘以3倍;35,50的乘4倍)
口诀中的阿拉伯数字与倍数的排列关系如下:
对于1.5、2.5、4、6、 10mm2的导线可将其截面积数乘以5倍。
对于16、25mm2的导线可将其截面积数乘以4倍。
对于35、50mm2的导线可将其截面积数乘以3倍。
一般铜线安全计算方法是:
2.5平方毫米铜电源线的安全载流量--28A。
4平方毫米铜电源线的安全载流量--35A 。
6平方毫米铜电源线的安全载流量--48A 。
10平方毫米铜电源线的安全载流量--65A。
16平方毫米铜电源线的安全载流量--91A 。
25平方毫米铜电源线的安全载流量--120A
对于70、95mm2 的导线可将其截面积数乘以2.5倍。
对于120、150、185mm2的导线可将其截面积数乘以2倍。

谢谢,找你所说,2.5的绰绰有余

网友I:
穿管都要打折啊

网友J:
这个的话,根据电线本身出厂时参数,为准是最准确.

网友K:
理论上讲.2.5的是可以的.但是现在市场上的奸商太多了,很多的线都没达标.!~
  再说,这个电流是最大电流吗?建议你用4平的线!~~用着心里塌实啊

网友L:
国标2.5的铜芯线够了

网友M:
最好 是4方的吧

网友N(2009-10-19):
不穿 管2.5够了

网友O:
没有问题,够用了

网友P:
不要太远哦,如果有点距离的话,不是要多考虑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