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8-21):
国产变频器和进口变频器一样的性能但价格却相差很多,请各位讨论一下它们的技术差距到底有多大?

网友A:
一样的性能?
你所谓的性能是什么?

网友B:
质量还是有差距的,国产的容易出问题
上次遇到过天正的,机器还没调试完,就坏了两台

网友C:
国产变频器好象没有楼上说的这么差吧。

网友D:
这种问题其实没有什么讨论的意义。为什么?原因就是不可比。条件不同呀。就像汽车的论坛里,有人喜欢拿国产车和进口车作比较,结果招来一片嘲笑声。比如奥迪和国产的谁作对比呢?速腾和国产的谁作对比呢?变频器也一样,产品的定位不同,怎么比?这是一个综合的指标,包括品牌的效应,那也是无形资产呀。所以没法比。确实无意义。

网友E:
用的普通应用,还没看出太大的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