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8-21):
博士力士乐BTV04出现死机故障,无光标,键盘不起作用,哪位高手给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A:
请问是启动中死机还是运行中死机?
系统重新启动是否顺利?
若是运行中死机,有可能是电源供电纹波过大,或散热不良。
若无法启动,则可能是系统有问题。

楼主:
运行中死机,重起故障依旧.机床动作有,只是不能改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