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8-21):
我安装完WINCC软件后发现在对象选项板的智能对象里没有 '输入输出域‘  这样我在画面上间模拟量值就没法办了 ?这个问题请高手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A:
可能是你安装过程中没有安装全,建议重新安装一遍,应该没有问题的!

网友B:
还真没遇到过这个问题,可能是安装的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