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8-21):
谁能帮忙查一下YR系列的电机,75KW和132KW。电压380v 的定子相电阻阻值

网友A:
你用电桥分别测一下三相是否平衡就行。

楼主:
本人手里没有测量设备

网友B:
不同的机座号,不同的极数,相同功率的电机其定子直流电阻是不一样的,把机座号和极数写出来,或许能帮你查一查

网友B:
没查到YR的,有JR的与其相近,JR116-6、75KW的定子电阻是2.73欧,JR126-6、135KW的定子电阻是1.484欧。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