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8-21):
我们有几台S7-300设备通过PROFIBUS进行相互通讯,前期就出现在需要计时时,偶尔不计时,近一段时间特别厉害,经常不计时,经查看程序发现1秒脉冲不起振。请各位大侠赐教!

网友A:
你把那个1秒的程序弄出来看看

网友B:
如果怀疑时1S脉冲的问题
1使用西门子硬件内的cpu 自带的cycle/clock memory
2自己用T做一个1s脉冲
更直观就用个指示灯判断你的程序1s脉冲是否运行正常

检查干扰情况,查看下PROFIBUS头

网友C:
如果两个计时器错用一个地址位了,也会出现这类现象的!

楼主:
非常感谢以上各位的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