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接线妥当吗?

楼主(2009-08-21):
请问:我这让接线妥当吗?

网友A:
应该有说明书的,按说明书接线就行了

网友B:
根据你的线路图来看,有点问题,分励脱扣和过流保护串联一直通电,分励脱扣总在分励状态,怎么能合上呢?

楼主:
楼上说得对。
是我不小心画错了。请再看看这图如何?

楼主:
我已经试过了,可以合闸分闸。但我想这个电路好像有点缺陷,缺相时有时保护不了。该如何改进呢?

网友C:
没有参照说明书吗?

网友D:
可以使用,但一般在这种控制线路中,失压脱扣线圈也加入到控制分闸和保护跳闸回路中,以防在分励线圈故障时也能可靠分闸.

楼主:
6楼说得有理!多谢了。但这种开关怎么就没有设计缺相保护呢?

网友D:
失压脱扣线圈就包括了2/3缺相保护作用,DW15系列空开都这样,如果要保护全可再加装一只小型380V中间继电器.

网友E:
10楼说的对

网友F:
给个标准的接线图

网友F:
引用 网友D:
失压脱扣线圈就包括了2/3缺相保护作用,DW15系列空开都这样,如果要保护全可再加装一只小型380V中间继电器.
如果那样能实现缺相保护的话,还要专用的缺相保护器干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F:
引用 网友D:
失压脱扣线圈就包括了2/3缺相保护作用,DW15系列空开都这样,如果要保护全可再加装一只小型380V中间继电器.
如果那样能实现缺相保护的话,还要专用的缺相保护器干吗?
那在还没出来缺相保护器这种产品以前你是怎么实现缺相保护的?用二只中间继电器就能实现缺相保护.DW15开关的失压脱扣线圈就是一只电压线圈,再加一只就可以实现缺相保护了.

网友F:
二个中间继电器V接法是不能够构成缺相保护的。
理论上好像是缺其中任一相,二个中间继电器是串联接在二相上,分得电压为190V。无论如何会跳闸。而实际上不然,因为低压系统往往有大功率电机,旋转电机在缺相时,缺相的绕组在旋转磁场的作用下变成了发电状态,实验证明:故障相对正常相的电压高达三百多V,这个电压足以使接触器的线圈保持吸合。仅当电机由于不堪重荷,转速变慢时,故障相对正常相电压降至接触器释放电压时,才能跳开主回路,而此时电机说不定早烧毁了,更遑论缺相保护了。

楼主:
12楼,你给的标准接线图,好像也有点问题:过载保护的热继电器应该用常开吧?

网友F:
引用 楼主:
12楼,你给的标准接线图,好像也有点问题:过载保护的热继电器应该用常开吧?
汗,系笔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