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接线问题

楼主(2009-08-21):
我一台30KW的变频控制2台11KW的电机,电机同步运动,而且只需正反电动,请问怎么接线啊?变频器是西门子的,请哪位高手能够指点小弟一下

网友A:
把两台电机的线并到一起再接到变频器上,每台电机要加热继电器

网友B:
什么样型号的/?MM///?  说一下

网友C:
同意2楼的建议。

网友D:
同意2楼观点

网友E:
只要将两台电机并联接到变频器的输出端就可以了啊

网友F:
开关  变频器  热继电器  电机嘛 如何本地开就这样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