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8-21):
以前的工厂高压系统多为6KV,现新设计的多为10KV供电系统,二者比有什么优缺点?

网友A:
如果功率一样,10KV的电流要小一些

网友B:
扩大输电能力,在同等负载下,可节约输电线的成本。

楼主:
投资是否要大些呢?

网友C:
电压越高,越节省电能,一般变电所输出为10KV。

网友B:
肯定节约投资。

网友D:
只能由用电单位决定

网友B:
电压越高,电流越小,故在电线上电压降就越低,这样电损就越少。

楼主:
损耗小大家都知道,我想知道同一个变电站10KV供电系统和6KV供电系统比投资有什么变化

网友A:
在投资方面觉得应该差不多

网友E:
节约用电粗细吧

网友F:
应该就这些了吧。

楼主(2011-05-07):
10KV电机比6KV电机价格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