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

楼主(2009-08-21):
如果一个驱动器同时带两个步进电机同步运行,是否可行,请高手指点.

网友A:
没试过,应该不行吧

网友B:
不行吧,没有见过这样用的

网友C:
为什么不行,给个犀利的解释。我怎么听别人说可行。并且有成功的案例。
到底是不会还是不行,有待确认。

楼主:
感谢各位的支持,有会的烦请指点一二,多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