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d控制温度可以吗

楼主(2009-08-21):
热压烧结机工艺要求
工艺1
  0点   1点  2点 3点4点5点 6点7点 8点9点10点 11点12点1 3点14点15点 16点17点 18点19点
时间 0s 20s 30s 30s
温度 400度 800度 800度 0度
压力 13KN 50 KN 50 KN 0 KN

  1200度(250KN)

0度(0KN)0s             20s                              50s                          80s

工艺2

0点   1点  2点 3点4点5点 6点7点 8点9点10点 11点12点1 3点14点15点 16点17点 18点19点
时间
温度
压力

大约100套工艺配方
屏上有配方选择确定后,时间、温度、压力根据客户的需要填写,如工艺一中,段数和参数可能随时变化,曲线就不同。

程序:启动电机,打开比例溢流阀加压到一定值后,保压等待加热(0点参数),到一定值同时加热和加压,走第一段曲线,到(二点参数)    理论上同时到,如果压力到保压,温度不到继续加温,都到走到第二段曲线,保压保温,到一定时间走第三段曲线,四段、五段。。。。。。那段参数设定值压力和温度都设为零,停止加热和加压。电机停

第一通道模拟量输入:0~20 mA   温度  400-1200度
第二通道模拟量输入:4~20mA    压力   0-16KP

第一通道模拟量输出:0~10V   加热  可控硅
第二通道模拟量输出:0~10V   加压 比例溢流阀

压力pid调节很好,温度很难调,400度以下温度传感器检测为0mA,400以下全开口加温,不用pid调节,从400度到800度理论曲线大约30秒,客户自己定,实际曲线逼近理论曲线,pid对于温度调节怎么写参数?请高手指点

zhaohowe@tom.com

网友A:
呵呵;用PLC控制的吗?

楼主:
第一通道模拟量输入:0~20 mA   温度  400-1200度,关键是400度以下传感器检测不到。

网友A:
那是你选的传感器型号不对;
这个只能换传感器;

网友B:
当然可以,用带多段PID的温控表

网友C:
可以的,可以控制

网友D:
pid不但可以控制温度,而且还可以控制很多,如压力、流量,液位、等的
还有复合pid、串级控制pid等控制精度都是蛮高的

网友E(2009-10-21):
完全可以呀,关键是选择好的温度传感器

网友F:
带PID调节的温控仪多的是,你这个关键是换传感器的类型

网友G:
选择一个多路温控器就可以了

网友H(2010-02-08):
选择响应速度快的热电偶,选择测量范围宽的对应分度号热电偶变送器转换成4~20mA的信号.用PID控制,可用多段控制的温控仪,或者PLC编程都可以,给定值可随设置各段温度参数,是个变化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