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求易优MD204LV5文本和LGK120S通讯

楼主(2009-08-21):
急求易优MD204LV5文本和LGK120S通讯 ,画面参数怎么设置?用的是TP200V4.7.12软件

网友A:
好好看看手册 比较简单

网友B:
设置寄存器D的地址与这PLC的一致就可以了

网友B:
你要是要在文本上设置合模的时间的话,你选中"设定"就行了,

楼主:
谢谢楼上的给我指点。非常的感谢。

网友C:
呵呵;
这个如果你需要设定时或计数的值,在PLC程序中指定对应的寄存器D,然后在文本上设定这个寄存器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