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8-21):
昨天车间一台进口裹包机坏了!!故障现象是开机后不能自动运行,三个用于输送皮带的电机不转,昨天几个人已经修了一天了,没有搞定,配电柜里有5台同样的变频器分别控制各个电机,其中三台报警显示故障为F-47,查说明书为系统通信故障,变频器通信线从PLC送出依次连着同5台变频器,其中1、2两台正常,3、4、5三台报警!!通信线都换过。变频器也调过仍不能解决!!!急死拉,变频器为SEW型的,PLC为S7300 ,变频器调在手动模式也不能控制电机运转!电源正常。因此我们判断变频器坏了,今天已经拿去到厂家维修了,刚得到消息变频器没环!!大家快帮帮忙啊 感谢了!另外这台机器的厂家已经没有代理了!也就是找不到厂家。控制原理只能自己摸。

网友A:
控制原理都没有,变频器器参数又不知道,这绝对是个辣手的问题了

网友B:
先要确定到底是不是变频器坏了

楼主:
今天送到上海后来又去苏州的SEW变频器维修公司修了,说变频器没问题

网友B:
把变频器恢复出厂值试试

网友C:
把1、2台和3、4、5台换一下试试。

网友D:
有图纸没有,看通讯是怎么接的

网友E:
电机有问题吗?

网友F:
既然1,2台是好的那把3,4,5调到1,2去看看,有关电试过呀或者查PLC有没有报警,会不会是3号机问题影响了后面2台的通信

网友G:
要不要请不帮你去看看,本人在苏州地区专修设备电器的Q654065012

网友H:
问一下操作工看设备是不是顺序启动,如果是,看3台变频器谁先启动就找这条线的故障。意见:问题在线上,不在配电柜。

网友I:
可能是开机条件还不够,PLC不发指今给变频器
可以检查什么限位,传感器有没有正常,也不知道你的设备有没有步进和联锁,只能建议!

楼主:
谢谢大家的指点!!问题已经解决了。具体哪样解决的我还是不太清楚,因为昨天没有参与维修,听他们说是通讯线是由PLCRS485连接一个总的sew通讯模块!在由通讯模块引出三根通讯线一次连接5台变频器,在送厂家维修时厂家将总通讯模块用电脑连接设置了一下,恢复原来设置使PLC能够接收到3、4、5、变频器反馈信号,说问题原因有可能是雷击使得数据丢失引起的,又给了变频器中文说明书,回来安装改了一下参数就OK了 !!为这个问题大小领导都来好几遍了!!】最主要还是我们对系统通讯这块不了解

网友B:
不会吧,一个雷就把数据打没有了

网友J:
一个雷把数据搞没了,不会是机器让厂家做了手脚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