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8-21):
我打算用示波器看变频器的输出电压波形,请教怎么接线?

网友A:
接分压电阻

楼主:
探头的地线夹在哪里?

网友B:
我也想知道方法哦

网友C:
U/V/W输出端对N接几个大阻值的分压电阻和一个小阻值的电阻相互串联,然后探头接N,测小阻值电阻两端电压即可。

网友D:
引用 网友C:
U/V/W输出端对N接几个大阻值的分压电阻和一个小阻值的电阻相互串联,然后探头接N,测小阻值电阻两端电压即可。
能不能再详细点,或弄个图啊,没看懂,呵呵

网友E:
U/V/W输出端对N接几个大阻值的分压电阻和一个小阻值的电阻相互串联,然后探头接N,测小阻值电阻两端电压即可。是检测时一相一相地接分压电阻吗?可能的话搞详细点行吗?谢谢

网友F:
对呀,还是弄个图出来吧。看的直观一点

网友G:
楼主想看的是变频器的输出电压波形,变频器的输出电压有N吗?如果示波器的黑表笔(探头的外壳)接电机的中点,那相当于电源的N与电机的中点短路了,这样会出事情吗?很危险吧?要把示波器的保险和表笔(探头)炸坏的。小心为妙。

网友G:
一般的示波器(注:是一般的,不是所有的),特点是电源的N与探头的负极是短路的。
所以直接接触高压,是很危险的。

推荐测试高压的方法,采用传感器隔离高压,就很安全了。

网友H:
配一个电压差分探棒,如果是公司的话,这个都是必须的啊。

网友I:
很简单啊
在UV上串接十个150K的电阻,用示波器夹住其中的一个电阻的两端测试即可。

网友J:
简单是很简单,不过有些情况下

示波器与变频器不能共地,而楼上12楼讲的测试方法不是不是测量电机相电压,
5楼讲的方法也不是电机的相电压,

简单方法,大小各一只电阻,串联,三个这样的串联电阻接成星形连接,用示波器探头,接小电阻的两端,示波器看到的波形应该为pwm调制波,如果用有采样均值的如
A字头示波器,可以看到滤波的正弦或马鞍形波形

网友K:
楼主想法很好。但你会失望。为什么因为你是看电压。变频器要是看电压变化不很大。建议你不要测电压,而是改测电流。这样就能很明显看到谐波的含量。

网友G:
引用 网友K:
楼主想法很好。但你会失望。为什么因为你是看电压。变频器要是看电压变化不很大。建议你不要测电压,而是改测电流。这样就能很明显看到谐波的含量。
方法很好。看电流波形能看出问题来的。比如谐波的含量;再比如,EMI的问题和状态。由此捕捉电源的故障。

网友G:
加隔离探头的办法最好。比如采用类似于福禄克的示波表就非常的安全、可靠。

网友L:
4楼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