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8-21):
用PLC  AD模块采集数据,将数据分时间,分组导入电脑,用EXCEL保存,或者直接读触摸屏将画面转成JPG格式也行,不知道有没有办法不用C,VB等计算机语言,将此功能完成

请高手赐教,谢谢

网友A:
可以用变址寄存器把数据保存在DM区,从PLC把数据复制到电脑,也可以用串口直接发给上位机进行保存。但要做通讯程序。

网友B:
呵呵;
三菱的有专用的软件可以使用;
你只要安装好就可以用了;
没有这种软件功能的PLC你只能自己开发了;

楼主:
谢谢大家指导
我先学习学习,有问题再请教各位

网友C:
呵呵,看下上面那个连接的地址,我写过的一个帖子
这样保存是很方便的,成本也很低

楼主:
付工比较厉害,谢谢,学习了

网友D:
安装MX Sheet软件外,还要安装三菱提供的一个小软件MX Component。学习了。

网友E:
是啊,三菱的有软件,别的PLC就没用过了

网友F:
没想到PLC还有这样的用法啊!学习了!

楼主:
谢谢大家的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