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PID

楼主(2009-08-21):
什么是PID哦

网友A:
算是一种算法,主要用在温度控制方面的比较多,比如说回流焊里面的炉温控制就用到PID控制卡等。另外也可以用做压力,比例方面的控制。

网友B:
比例、积分、微分调节

网友C:
在自动控制课程学到,比例,积分,微分调节用处非常大,学习中。。。。。。

网友D:
p比例调节稳定被调参数;I积分调节消除余差;D微分调节,超前调节减小控制回路的时间常数,但不能减小纯滞后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