燃烧机

楼主(2009-08-21):
我们用的是江苏剑桥 做的干燥窑 ,利雅路的燃烧机 ,刚点会着  也就是第一段,保温后就在不行了,点后几秒就灭了.寻去高手指点.

网友A:
慢慢的调小风门,试着来,或查一下点火传感器,是否胀了.

网友B:
有机个方面1系统太脏过滤 清洗一下2油嘴老化要换3风门太大

网友C:
有说明书的呀,估计是个协调问题。

楼主:
用的是城市煤气

网友D:
估计应当还是火焰检测的问题。如果点着火后,燃烧机没有检测到火焰信号,就会保护停机。

网友E:
同意桑面大哥的

楼主:
我 按师傅们说的试了 。用到现在没有事。风气配合的问题。谢谢师傅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