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8-21):
数据采集模块:将温度传感器或标准电流0~20mA、4~20mA,标准电压0~5V、等信号直接转换成数字量,PLC通过三个开关量输入点将温度和其它模拟量数据送入PLC的存储单元。

在采集传输过程中,PLC 里需要编制一段采集程序,通过这种经济实用的方法,可完成一些对数据采集速度要求不高的模拟量控制场合,方便简洁。 弥补了一些小型和微型PLC 不能进行模拟量采集的不足。

工作原理:温度和电流电压信号,经A/D 转换器,单片机采集数据后,经校零、滤波、和线性化处理后转换为对应的温度数字量或模拟量值,存入内部RAM 中,每转换完一次,通过异步串行接口输出数据。A0、B0、~A1、B1、0V 为传感器及电流电压输入端子。模块电源使用直流24V 接于V+和0V 之间,同步并行接口输出数据是Y0、Y1、Y2 ,0V 为电源地。电流、电压输入接法如图所示,即每组的Ai 为传感器的正端,0V 为传感器的负端。 0~5V 、1~5V 电压输入外部端子接线相同。 4~20mA、 0~20mA 信号输入时Ai 作为信号输入正端,0V 作为输入负端,同时应说明使用电流型号,以便出厂时进行设置。

LSI-2AD:电压0~5V 、电流0~20mA输入对应数据字格式: 0~1024
LSI-2AD:电压1~5V 、电流4~20mA输入对应数据字格式:204~1024

编 程 说 明:LSI系列扩展模块有一组由3个光电隔离的位式信号组成的输出口,其中有一个时钟节拍控制信号,两个数据信号,以2进制的形式将模块内采集的数据输出,每个时钟节拍每通道都输出一个位的数据,两个数据输出通道共用一个时钟节拍。一个10位的数据,占用两个字节,需要16个时钟周期完成传输,两个通道之间同时完成传输,通道数据先送字节高位后送字节低位。

常用流行品牌PLC 都有成熟的数据采集程序提供,例如三菱FX 系列、西门子S7-200 系列、台达DVP 系列、OMRON 的CPM1A 系列等。

台达接收两路的PLC梯形图程序如下:

上述程序的数据地址如下:通道1~2 映射地址:D100~D102(显示实际温度要应除以10)被数据采集程序己占用的地址如下(不可再用):T0、T64、D100~D102、M0、M2~M200~M3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