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指令求解

楼主(2009-08-21):
[T0 H0E K0 K0 K1]大哥大姐们帮忙解释下这里为什么用到这么多K啊,还有这句指令意思是什么

网友A:
这是特殊模块的写入指令,具体看编程手册的第270页

网友B:
呵呵;K表示十字制,你也可以换成十六进制的H来表示;
具体每个的含义你参阅对应的特殊模块手册吧;

楼主:
是哪个手册?全名是什么..有好几个版本的手册啊,我怎么找不到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特殊模块的写入指令,具体看编程手册的第270页
找到了,谢谢啊

楼主:
[T0 H0E K0 K0 K1],第一个K0,手册中不是说允许输入的值为K1到K8吗?为什么这里用到K0?
这个指令的意思是不是这样理解:把K0中的数据写入到第13个模块地址为0的缓冲区中?对吗

网友A:
你这条指令是什么型号PLC上的

网友C:
你这是大型PLC的程序,不是FX的

楼主:
这个是用在冲压生产线上的630T机床的,CPU是Q系列的,具体型号没记得..

网友C:
可以看下Q系列的编程手册,这指令和FX中的指令基本是一样的,第一个H0E中的0E是这个模块的起始地址的高位,其它的都一样

网友A:
原来是Q系列的

网友D:
你要看你这个特殊模块对应的手册了,我搞过Q系列的,但是你着好象也不是写的CC-LINK的程式,你要不把模块型号发上来

网友A:
引用 网友D:
你要看你这个特殊模块对应的手册了,我搞过Q系列的,但是你着好象也不是写的CC-LINK的程式,你要不把模块型号发上来
不一定要CCLINK才用到这条指令吧,应该模拟量模块也是可以用这条指令的

网友E:
K是十进制,大型的没用过,有时间学习一下

网友C:
特殊模块的,对缓冲区读写的都可以用这指令

网友F:
K代表10进制常数,H代表16进制常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