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

楼主(2009-08-22):
各位大侠,本人初学plc有一问题请教我在往plc里写入程序时跳出一对话框:读入的数据超过memory cassette 的容量或者不能写<ES:01802015>.请问这是什么意思怎么处理?多谢了。我用的plc是三菱fx1n

网友A:
你的程序有多少步?
设置里面设的又是多少步?

网友B:
把你的程序放到上面来,大家看到才好讨论

楼主:
谢谢,程序我就写了个正反转,就是写入空白处程序也那样

楼主:
设置是8000步

网友C:
如果是像你所说的没有多少程序的话,那估计就是你的设置方面或你的编程使用方法出了问题.
比较赞同楼上的朋友的建议,把程序贴上来,让大伙分析一下是什么原因.

网友D:
可能是你的程序中用的数据地址PLC里没有

网友E:
用了存储卡没有,如有拿掉再写程序试下

网友A:
FX1N用存储卡的极少;
选对PLC存储器空清试一下是不是可以清空;

网友F:
这个很好解决的,新建一个编好程下载到PLC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