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8-22):
有没有一个驱动器带两个电机同步工作的情况,请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A:
什么驱动器?
把问题写清楚;

网友B:
如果是变频器就可以

楼主:
什么驱动器都行,只要能实现带两个电机的动作就行,步进电机.

网友C:
在电机理想状态下,应该就是同步的。因为是一个驱动器驱动的^_^