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8-22):
10KV的高压电机、电缆和6KV的高压电机、电缆比价格有什么差别?我们想上10KV的高压电机、电缆,不知价格能贵多少?

网友A:
从6KV改为10KV 不是一件小事,要综合各方面的因素,不仅仅是电机和电缆的价格,更重要的是以后的运行费用.从长远看上10KV是大势所趋.就近期看,运行中的损耗减少也是可观的(如果进线是10KV的,你要用一台10KV/6KV的主变,如果改为10KV的,这台大容量的主变的运行损耗就节省了)

网友B:
贵是肯定的,估计也在50%左右。最好是咨询电缆厂和电机厂,这样准确些。

网友C:
同意3楼。在这里说也是瞎说。以定了的合同为准。

网友D:
电缆每天的价格都不一样,特别是铜线。

楼主:
目前好像6KV电缆、开关柜都是按照10KV的标准设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