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8-22):
我用的是412-1的CPU,现在CPU的存储都接近90%了,已经无法再压缩了,遇到这种情况该怎么处理?
另外,我的环形网中三个站,拿其中一个其他站的CPU(比这个要大一些)跟快要满的这个换,如果要是把环形网上的三个中的两个站的CPU互换,再重新下载程序行吗?同事说要是换CPU必须重新组态网络,为什么呢?

楼主:
期待着各位的指点!

网友A:
为你的PLC增加RAM卡.

楼主:
不是那个卡,是CPU的,相当于CPU的内存。

网友B:
这种情况很容易出问题
1 优化你的程序
2 就是换CPU了
所以一般在设计的时候要充分考虑到CPU的符合考虑一定余量,毕竟控制最重要的稳定可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