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8-22):
请教一下各位师傅们为什么我在元件与主自动连接的时候,主线上的链接出不是一个连接点而是一个向下45°左右的斜线连接的呢?

网友A:
用的什么软件。

网友B:
取消“正确的装配图”模式就可以了。

网友C(2011-06-01):
我拖电机图号为什么不能自动连接

网友D(2012-07-02):
请问楼主 :取消“正确的装配图”模式在哪个编辑窗口进入

楼主:
在创建文档的时候就会先让你选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