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冷系统模拟量的问题:使用FX2N-2AD模块一个通道控制压缩机的加卸载。

楼主(2009-08-22):
PLC为FX1N-24MR,压力变送器4-20mA,按照使用手册所示连接,(压力变送器已安装在压缩气源上)。通过触摸屏用D200设定卸载压力值,D204设定加载压力值。
程序必须初始设置,如两个模拟输入通道可接受的输入为0到10VDC,0到5VDC,或是4到20mA 的选择等,按照手册上讲的去做。选择4—20mA在2AD上短接VIN1和IIN1,做好初始设置:电流输入时是要短接的,对应的增益及偏置可以调节。

楼主:
假设现在对一个模拟信号 x(t) 每隔Δt时间采样一次。时间间隔Δt被称为采样间隔或者采样周期。它的倒数 1/Δt被称为采样频率,单位是采样数 / 每秒。 t=0, Δt,2 Δt,3 Δt …… 等等,x(t) 的数值就被称为采样值。所有 x(0),xΔt),x(2Δt) 都是采样值。下图显示了一个模拟信号和它采样后的采样值。样间隔是Δt,注意,采样点在时域上是分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