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8-22):
从三菱网站上下载的GX developer v8.52cn,在电脑上安装时不能不能安装成功,每次都停止在进度条80%的“注册共通元件,请等候”的界面处,重新恢复了系统也不行!

请大家多多指教了!多谢!

安装时就在这个画面就没有反应了!

出现问题画面:

网友A:
系统不行

网友B:
换台电脑再试试

网友C:
先要安装共通,再安装程序,注意顺序

网友D:
三菱网站上下载的应该不会有问题吧
可能和系统有关系,换个电脑试下

网友E:
安装那个要先安装一个小文件,然后再安装才行

楼主:
我安装了另外一个版本,8.34L的,已经顺利完成!

还是一样的电脑,估计是后续的版本中增加了功能和原来的不同,我的电脑有刚好不能兼容这个修改!

网友F:
52版的没装过,感觉是电脑系统软件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