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8-22):
各位高手:
    小弟最近写了点中断的程序,但是在执行的过程中,整个程序好像是乱套似的,使我的机构不受控制,但是将中断去掉之后,控制也恢复了,不知道在执行中断的时候会影响哪些寄存器,定时计数器的;还有就是在写中断程式的时候应该注意什么,该如何去实现我们想要的功能呢,谢谢!

网友A:
把你的程序传上来,大家帮你分析一下

网友B:
中断的使用是有条件的,就那几种。

楼主:
中断的使用有几种条件的,能否指教一下,谢谢!

网友C:
不知道你是怎样用中断的,可以简化程序,用简单的中断加上有问题的寄存器试做,这样容易找问题

网友D:
把三菱说明书上的中断说明全看明白,就OK了。
好像写的还蛮详细的。

网友C:
定时器T192到T199是用于中断的定时器

网友E:
主要还是要看手册,理解中断时的处理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