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8-22):
急!!!!求助给位师傅```我们公司有台火花机打不出火花我找了一天找不出什么毛病``不知道有没有修火花机的指点一下`````在这里谢谢了````

电流调高了``会往上打````

网友A:
你可以把你机器的原理图给出来不 ?、??  什么情况都不说的很清楚无法解决

网友B:
电流调多高会打,机器正常是的电流是多少?

网友C:
看看触发脉冲对不对,然后在检查可控硅

网友D:
可能是电极不导电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