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8-22):
急!!!!求助给位师傅```我们公司有台火花机打不出火花``而且电流调到6---8就会望上打```我找了一天找不出什么毛病``不知道有没有修火花机的指点一下`````在这里谢谢了````

网友A:
是电火花吗?是电火花线切割机床吗

网友B:
高频电源的电压正常吗?

网友C(2009-10-02):
你必须提供是什么牌子的火花机,才能对症下药.否则只能查放电间隙控制部分电路,和加工电压.

网友D(2009-11-18):
同意楼上的看发

网友E:
查下绝缘电阻

网友F:
从高频脉冲这块下手。

网友G:
是控制部分出问题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