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用表烧了

楼主(2009-08-22):
由于经常失误,在电阻档测量电压,那位能提供在电阻档短时测量电压不烧的数字万用表,那位高手能提供解决的好方法。
(还有只测量交流低电压400伏,电阻0-10兆欧的数字万用表),谢谢各位了。

网友A:
你不应该经常失误,作为电工这是不太好的。

网友B:
教你一招,测电阻或测电压也好,测前先想想再看看(看看万用表的档位)再测量。保护自己就保护别人。做电工的基本原则。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教你一招,测电阻或测电压也好,测前先想想再看看(看看万用表的档位)再测量。保护自己就保护别人。做电工的基本原则。
说的对!只要做事认真,好习惯是一定可以养成的。

网友D:
楼上说的如果能做到就不会出现"经常失误"这四个字了,关键是要用心,我们搞电的,首先就应该做到心细,先考虑后动手,不管再简单的,都应该集中精神对待,不是有句话这样说吗:先思而后行.我觉得楼主应该谨记这句话,对你有百利而无一害.

网友E:
呵呵,我做电工20年了,业余时间搞家电维修,总共使用过5块儿表,有一次用500mA当测量5A的电流,结果把里面的保险管烧了,这是唯一的一次失误,养成仔细、小心的习惯是做电工自我保护的基本功。

向你推荐一款防烧万用表伊万VC9802A数字防烧万用表,不到一百元。

网友A:
跟你推荐一款数字万用表:优利德UT71E,挺贵的我买了一台,一千多。

网友F:
做电工要的就是细心

网友G:
做电工要的就是细心,只能对,不能错,才能保护自己,同时也保护别人

网友H:
你给发明家提出了新的课题,但愿不久能看到此产品问世。
我曾发现楼道里的感应灯都是白炽灯,节能灯,LED灯不能用,为什么?
哈哈,现在此开关能买到了,并申请了专利。

现阶段只能小心使用

网友I:
暂时无法解决,测量之前一定要看准档位,其实你这种现象很多的,都是大意惹的祸。

网友E:
引用 网友H:
你给发明家提出了新的课题,但愿不久能看到此产品问世。
我曾发现楼道里的感应灯都是白炽灯,节能灯,LED灯不能用,为什么?
哈哈,现在此开关能买到了,并申请了专利。

现阶段只能小心使用

防烧型的万用表早已问世,不是什么新鲜事。
感应灯不能使用节能灯,是因为这种灯不适合频繁启动,否则会大大缩短使用寿命,至于LED等是完全可以的,您只要在原感应灯电路基础上稍加改动即可实现,也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事情,还用申请专利?呵呵~~

网友J:
对于初学者来说,忘记档位的真的很多,但一定要像有的朋友说的一样,要细心,要用心,记得有一次我量电压时档位没打错,但是表棒线插在了量20A的电流档上,后果可想而知,切记啊!切记!养成好的习惯吧!

网友K:
不管使用什么表,细心才是真保险啊。

网友H:
哈哈 风尘居士你为什么不直接推荐具体产品型号,这种广告是大家欢迎的(看回复就知道,目前只有你回复“防烧型的万用表早已问世”)

感应灯问题,不知道你用的是何年代产品,我现在手里还有节能灯不能用的感应开关,不是“频繁启动”问题,是根本不能启动。
节能灯不能频繁启动的观念是相对的,我第一个节能灯(50多买的)用了7年被搬家的碰坏了;装在进出厨房,卫生间,房间的必经之处,自动点亮延时关断。后来买的10多元也就用3年。我现在用LED的也已经2年了还省电。
“至于LED等是完全可以的,您只要在原感应灯电路基础上稍加改动即可实现”,那叫产品吗?只能叫DIY。

网友E:
引用 网友H:
哈哈 风尘居士你为什么不直接推荐具体产品型号,这种广告是大家欢迎的(看回复就知道,目前只有你回复“防烧型的万用表早已问世”)

感应灯问题,不知道你用的是何年代产品,我现在手里还有节能灯不能用的感应开关,不是“频繁启动”问题,是根本不能启动。
节能灯不能频繁启动的观念是相对的,我第一个节能灯(50多买的)用了7年被搬家的碰坏了;装在进出厨房,卫生间,房间的必经之处,自动点亮延时关断。后来买的10多元也就用3年。我现在用LED的也已经2年了还省电。
“至于LED等是完全可以的,您只要在原感应灯电路基础上稍加改动即可实现”,那叫产品吗?只能叫DIY。

如果我的回复让您感觉不快,在此表示歉意,本人没有跟人抬杠的嗜好,ok~~

网友L:
咳这个简单 福禄克
你自己买吗 舍得吗 要是公司买就选福禄克了188 179 177 175怎么都不会坏的 我自己买一个17B的 公司给买的179你要是经济好买188好了 示波器都省了

网友L:
福禄克万用表质量是不错的
有其是表笔 在工具箱里和别的东西在一起拉扯 时间一长表笔标杆出 或表插口处 老是断线 我用了这个福禄克觉得用起来顺手多了

网友H:
风尘居士:你太了解我了,但不是不快,也不是有跟人抬杠的嗜好,是想搞明白。

如果你确实知道这种万用表还请提供信息。先谢谢啦

这种电路的产生必将是所有电器的革命

对了楼上的朋友,你这个表能解决楼主的问题吗?

网友L:
是可以的很耐用

风尘居士:你太了解我了,但不是不快,也不是有跟人抬杠的嗜好,是想搞明白。

如果你确实知道这种万用表还请提供信息。先谢谢啦

这种电路的产生必将是所有电器的革命

对了楼上的朋友,你这个表能解决楼主的问题吗?

只要不超过1000V是没有问题的 我试过 电阻档随你怎量 还有别的档位 当然你要是用电流档去直接测电压还是回短路烧掉保险的 电流档插孔是另一个插孔保险丝是德国的喔 坏了也很贵的去买 188美国原装的要4000元  吧或者更贵些 一般是不会舍得买吧 上海出的17b也不错 400-500吧

楼主:
谢谢各位师傅的精彩论述,学习了,以后我也会注意的,再说很贵的万用表经常带着到处维修,也不舍得,5楼师傅说的这款型号我也用过,经常错档位也是用不住的。

网友M:
做电工是要仔细.我用的万用表是保护型的VC9808+.在测量380V电压时,若表笔上看到小小的火星,就知道档位搞错了.重新搞一下,继续测量.没事!已用4年了.

楼主:
谢谢楼上的师傅,价位是多少钱啊,我平时用的都是抵挡表30-50元的。
可是在外面维修时一旦万用表烧毁就没法继续工作,有没有应急的法子。

网友N:
你不要做电工好了,这次烧的可能是表下次可能烧的是人了。

网友O:
这么贵的表....

网友P:
还是小心最重要。尤其是高电压,大电流的设备,仪表设备坏了不要紧,人坏了就没办法搞了。
不仅仅是楼主,大家都应该小心,不要依靠万用表的防烧功能。

船造的再好,也有翻的一天,学会游泳才是关键。

楼主:
还是小心最重要。尤其是高电压,大电流的设备,仪表设备坏了不要紧,人坏了就没办法搞了。
不仅仅是楼主,大家都应该小心,不要依靠万用表的防烧功能。

船造的再好,也有翻的一天,学会游泳才是关键。

人生真谛,字字是金

网友A:
电工:小心!小心!!再小心!!!

网友F:
引用 网友M:
做电工是要仔细.我用的万用表是保护型的VC9808+.在测量380V电压时,若表笔上看到小小的火星,就知道档位搞错了.重新搞一下,继续测量.没事!已用4年了.

曾经碰到过一次,当时还以为表烧坏了

网友Q:
应该是从正确使用的角度来改进吧

网友R(2010-05-28):
引用 网友L:
有其是表笔 在工具箱里和别的东西在一起拉扯 时间一长表笔标杆出 或表插口处 老是断线 我用了这个福禄克觉得用起来顺手多了
好表好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