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8-22):
一台双电容电机,用皮带带动轻负载,皮带有时上下抖动。然后开关上的热保护动作。请问是什么原因?

网友A:
皮带打滑使负载不能满转速转动,促使电机电流增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皮带打滑使负载不能满转速转动,促使电机电流增大。
怕是皮带轮不正

楼主:
2楼为何皮带打滑呢?3楼说的皮带轮不正的问题,我已经搞定了。现在用直尺靠上去1米之内不差1mm。现在不知是打滑还是上下抖。上下抖的可能性大。但是不知为什么?预紧力是算出来拿推拉力仪测过的。符合要求。也就是说松紧合适。就是抖,不知何故。

网友A:
你的主、从动轮相隔距离是否过远。

网友A:
你改变电机转动方向或改变电机的位置。

楼主:
主、从动轮相隔距离有900mm吧。其它都是这么远的。没问题。不知改变电机转动方向或改变电机的位置有什么用。电机方向按说是不能改变的,但试机可以试一下。位置是不能变的。

网友C:
皮带太长啦

长了肯定都

要么用同步带  不抖

楼主:
转速
引用 网友C:
皮带太长啦

长了肯定都

要么用同步带  不抖
那同步带的转速是多少?皮带的长度是根据什么定的?

网友D:
根据你的现象,可能电机有机械故障导致转速不稳,时间长了热保护。

楼主:
总结一下,机械肯定没有问题。用的是普通V带,有时候皮带上下抖动,有时不抖。

网友A:
同步带打滑系数为1.0,主从动轮转速相等,但你得换同步带轮。

楼主:
重新说一下,机械没有问题,主动轮78,从动轮88.主从动轮距离为670.如果换同步带轮,那皮带和带轮都要换,成本太高了。有没有更好的方法。
再有故障原因是皮带的事吗?

网友A:
主动轮78mm,从动轮88mm.主从动轮距离为670mm,根据你的数据可以算出主从动轮距离应a为:116mm≤a≤332mm,结论:皮带太长,皮带包角符合要求。

楼主:
皮带太长?
引用 网友A:
主动轮78mm,从动轮88mm.主从动轮距离为670mm,根据你的数据可以算出主从动轮距离应a为:116mm≤a≤332mm,结论:皮带太长,皮带包角符合要求。
皮带太长?为什么?哪本设计手册中有论述。

网友A:
皮带太长?为什么?哪本设计手册中有论述。
轴间距a(mm)为0.7(d1+d2) ≤a<2(d1+d2)
  d1-小带轮的基准直径
 d2-大带轮的基准直径

楼主:
谢谢你一直回复。不知机械手册上有吗

网友E:
运行时测一下电流
看看有无波动

楼主:
运行时没问题
引用 网友E:
运行时测一下电流
看看有无波动
运行时没问题。只是在刚开始启动时有时有这种现象。不是全有,有很多时候是不发生这种现象的,只有很少情况下发生。

网友F:
双电容吗 是一个运行一个启动的那种吗
假如启动后离心开关没有脱离掉电源或者转速没有达到离心力离心开关是脱不掉的 如果是这样你可以把离心开关去掉 外接延时继电器 启动后自动断开启动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F:
假如启动后离心开关没有脱离掉电源或者转速没有达到离心力离心开关是脱不掉的 如果是这样你可以把离心开关去掉 外接延时继电器 启动后自动断开启动电容
这管什么用,皮带抖还是抖啊。

网友G:
应该是传动问题,看看是不是皮带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应该是传动问题,看看是不是皮带松了
皮带松紧都调过,不管用。松了紧了都有抖的时候,很不固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