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8-22):
在一个项目中,站与站之间可能有地址之间的传送,不如在站A的地址MD100要传送到站B的地址MD100,用到SFB12和SFB13中,这两个块之间的数据传送的速度有多快,是PLC的扫描周期吗?具体的使用方法有没有具体点的资料,暂时有点迷糊这个功能的用法!

网友A:
如果是S7-300方法有如下几种
1.双边通讯 MPI 可以使用A SFC65--->B  SFC66,B SFC65----->A SFC66。

2.全局变量GD通讯必须组MPI网 编译后打开GD定义区 使用 >MW10-------MW20      MW20----->MW10.

3.DP通讯 主从站设置 SFC14<------>SFC15

4.EN网络通讯 A   FC5------->B  FC6      B   FC5--------->A FC6

关于传输的速度和距离:
MPI  速率: 19.2k-12Mbps 默认: 187.5kbps 距离 :50m
PROFIBUS-DP  传送最高速率: 12Mbit/s 最大距离: 1200m(9.6kbit/s),
EN  速率:以太网: 20Mbit/s 高速以太网: 200Mbit/s 距离:最大 150km

以上是个人知道的,如果有什么不对的地方请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