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位图图片

楼主(2009-08-22):
各位大侠帮帮忙,随有类似上图的位图图片(如:登录,历史数据等等),我在组态软件上急用。又没现成的,不知怎么制作,不知用哪种素材。帮帮我这个菜鸟。
wtf501@sohu.com

网友A:
图片看不着。

网友B:
看看软件里自带的工程有没有

网友C:
把你想用的图片用“画图”程序打开,另存为.bmp格式文件即可使用。或者使用acdsee等看图软件,将图片格式转换成.bmp格式均可。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把你想用的图片用“画图”程序打开,另存为.bmp格式文件即可使用。或者使用acdsee等看图软件,将图片格式转换成.bmp格式均可。
没错,自己画也可以

楼主:
哎!不好画啊,

网友D:
随便画一个,然后另存为BIF格式就可以了

网友E:
什么东西,看不到。你还不如用组态软件自己画一个,那还简单,求人不如求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