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A系列注释

楼主(2009-08-23):
请问三菱A系列注释怎么设置才能下载到PLC

网友A:
你将程试和注解编辑好后,选择写入PLC,在将注解打勾,就可以写进去了,不过还要看你的PLC容量够不够

网友B:
要从PLC程序存储区分出一部分,最后写入的时候连注解选中一起写入;

网友C:
写入时,会提示是否写入的啊
注意要分出一部分内存的

网友D:
写入时会提示是否写入的,只要你PLC空间够大.放小说都没问题.开玩笑的说法

楼主:
要怎么从PLC分出一部分内存呢?能否说明谢谢

网友E:
直接都可以啊。我就是这样用的。

网友B:
注意这个是要占用程序空间的,比如你只有8K的空间,如果设2K的注释区,那么程序就不能超过6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