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8-23):
   很多时候我们是和别人共用一台电脑,为了保护自己的隐私或机密文件,我们需要通过对文件
加密软件
来达到保护的目的。有人会说可以下载一款专用的文件
加密软件
,其实文件加密是非常容易的,很多软件都内置了文件加密功能,这已经可以满足我们的日常需要了,不知你是否平时注意到,下面就教大家如何对经常会用到的文件格式进行加密。
  一、 office 文件格式
  1、 word文件
  要给word文件加密,先打开需
加密软件
的文件,点击“工具”菜单→“选项”,弹出“选项”对话框,选择“保存”标签。在“打开权限密码”和“修改权限密码”输入框中键入密码。需要说明一下的是前者密码是用来打开文件的,如果没有这个密码,文件是打不开的。后者是在前者基础上设置是否打开者有权利修改文件,如果没有则只能阅读,而不能修改内容。
 2、excel文件
  excel文件
加密软件
方式与word文件不同,当你编辑完文件时,点击“文件”菜单→“另存为...”,弹出“另存为”对话框,再点击工具栏上的“工具”按钮,弹出下拉菜单,选择“常规选项”,在弹出的设置窗口中输入打开密码和修改密码。点击确定,保存即可。
  3、access文件
  access数据库文件的
加密软件
按以下步骤进行:
  ⑴关闭数据库。如果数据库在网络上共享,要确保所有其他用户关闭了该数据库。
  ⑵为数据库复制一个备份并将其存储在安全的地方。
  ⑶单击“文件”菜单中的“打开”命令。
  ⑷单击“打开”按钮右侧的箭头,然后单击“以独占方式打开”。
  ⑸单击“工具”菜单“安全”子菜单上的“设置数据库密码”命令。
  ⑹在“密码”框中,键入自己的密码。密码是区分大小写的。
  ⑺在“验证”框中,再次键入密码以进行确认,然后单击“确定”按钮。 这样密码即设置完成。下一次打开数据库时,将显示要求输入密码的对话框。
  4、wps文件
  wps文件
加密软件
非常简单,只需点击“文件”菜单→“另存为...”,弹出对话框,勾选“文件加密”复选框,又弹出“设置密码”对话框。首先在文本框中输入密码,然后选择加密类型,其中“普通型
加密软件
”适用于大多数情况,而“绝密型加密”则适用于对保密要求较高的情况。而且据金山公司称,他们可以帮助客户解除利用“普通型加密”方式加密的文件,而利用“绝密型加密”方式
加密软件
的文件他们也无能为力,因此注意保存好密码,以免造成不必要的损失。
  二、压缩文件
  1、winzip
  winzip是最流行的压缩和解压缩软件,当然它也提供了非常简单的
加密软件
功能。
  首选新建一个空白的压缩文件,在压缩文件里添加需压缩的文件。点击“option”菜单中的“password....”命令,弹出密码设置窗口,在文本框中输入设置的密码。当你输入时,希望文本框的密码不可见,请选上“mask
   password”复选框。
  2、winrar
  现在winrar大有取代winzip之势,因此学习winrar加密的方法也是很有必要的。用winrar
加密软件
可在图形界面和命令行方式下进行。
  在
图纸加密
软件形界面下,你可以按下 ctrl+p 或者在 文件菜单 选择“密码”命令,弹出“输入默认密码”对话框,输入即可。
  说明:
  a、如果“显示密码”选项被禁用,你将被要求输入两次密码来确保正确性。
  b、如果你设置了“加密文件名选项”,winrar 不只
加密软件
数据,而且加密象文件名、大小、属性、注释和其它数据块等所有的压缩包敏感区域,这样它提供了更高的安全等级。在使用这个命令加密的压缩包中,没有密码甚至连文件列表都不能查看。这个选项只有在把数据压缩成 rar 压缩包时才有意义,在使用默认密码解压缩数据或压缩成 zip 格式时,它将被忽略。
  在命令行方式下,你可按以下格式操作:
  winrar 命令 -参数1 -参数n 压缩包 文件...
@列表文件...
解压缩路径\
  具体内容可如
  三、windows 2000/xp的
加密软件

  win2000/xp提供了对文件夹加密的功能,当然我们就可以用它来保护文件了。在使用系统提供的加密功能前,你要确认你要加密的文件夹所在的分区格式为ntfs,因为只有在ntfs下才能使用这个功能。
  (1)利用windows 2000资源管理器选中待设置
加密软件
属性的文件或文件夹。
  (2)单击鼠标右键,选择属性,启动windows 2000属性对话框窗口。
  (3)单击常规选项卡中的[高级]按钮,启动高级属性对话框。
  (4)选择压缩或加密属性框中的
加密软件
内容以便保护数据复选框,单击[确定]按钮,即可完成文件或文件夹的加密。

网友A:
第一个好象不太对吧.我使用的WORD加密应该是这样的:
要给word文件加密,先打开需加密软件的文件,点击“工具”菜单→“选项”,弹出“选项”对话框,选择“安全性”标签。在“打开权限密码”和“修改权限密码”输入框中键入密码。需要说明一下的是前者密码是用来打开文件的,如果没有这个密码,文件是打不开的。后者是在前者基础上设置是否打开者有权利修改文件,如果没有则只能阅读,而不能修改内容。

网友B:
感谢
这个是常识吧,不过还是感谢楼主总结出来给大家分享

网友C:
呵呵,这都是软件本身的功能

网友D(2009-10-21):
这些一般人都知道呀

网友D:
有没有更好的经验篇呀,一起学习

网友E:
有没有直接加密文件夹的方法啊?

网友D(2009-11-28):
直接加密文件夹,一般要借助软件的

网友F:
这是文件的加密方法,没有文件夹的加密方法?

网友G(2010-03-04):
第二个好像用不来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