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8-23):
1:Step7 Micro/WIN V4.0安装在什么环境下才能正常工作?Step7 Micro/WIN V4.0的安装、运行环境为:Windows 2000 SP3以上  Windows XP Home  Windows XP-Professional 西门子没有在其他操作系统下测试,不保证能够使用。

2:Step7 Micro/WIN V4.0和其他的版本兼容性如何?Micro/WIN V4.0生成的项目文件,旧版本的Micro/WIN不能打开或上载。

3:siemens200 PLC硬件版本有什么区别?二代S7-200(CPU22x)系列也分几个主要的硬件版本。6ES721x-xxx21-xxxx是21版;6ES721x-xxx22-xxxx是22版。22版与21版相比,硬件、软件都有改进。22版向下兼容21版的功能。22版与21的主要区别是:21版CPU的自由口通讯速率300、600被22版的57600、115200所取代,22版不再支持300和600波特率 ,22版不再有智能模块位置的限制

4:plc的电源改如何连接?在给CPU进行供电接线时,一定要特别小心分清是哪一种供电方式,如果把220VAC接到24VDC供电的CPU上,或者不小心接到24VDC传感器输出电源上,都会造成CPU的损坏。

5:200PLC的处理器是多少位的?S7-200 CPU的中央处理芯片数据长度为32位。从CPU累加器AC0/AC1/AC2/AC3的数据长度也可以看出。

6:如何进行S7-200的电源需求与计算?S7-200 CPU模块提供5VDC和24VDC电源:当有扩展模块时CPU通过I/O总线为其提供5V电源,所有扩展模块的5V电源消耗之和不能超过该CPU提供的电源额定。若不够用不能外接5V电源。 每个CPU都有一个24VDC传感器电源,它为本机输入点和扩展模块输入点及扩展模块继电器线圈提供24VDC。如果电源要求超出了CPU模块的电源定额,你可以增加一个外部24VDC电源来提供给扩展模块。 所谓电源计算,就是用CPU所能提供的电源容量,减去各模块所需要的电源消耗量。注意:EM277模块本身不需要24VDC电源,这个电源是专供通讯端口用的。24VDC电源需求取决于通讯端口上的负载大小。 CPU上的通讯口,可以连接PC/PPI电缆和TD 200并为它们供电,此电源消耗已经不必再纳入计算。

7:200PLC能在零下20度工作吗?S7-200的工作环境要求为:0°C-55°C,水平安装 0°C-45°C,垂直安装 相对湿度95%,不结露 西门子还提供S7-200的宽温度范围产品(SIPLUS S7-200):工作温度范围:-25°C-+70°C 相对湿度:55°C时98%,70°C时45% 其他参数与普通S7-200产品相同 S7-200的宽温型产品,每种都有其单独的订货号,可以到SIPLUS产品主页查询。如果没有找到,则说明目前没有对应的SIPLUS产品。文本和图形显示面板没有宽温型产品。还要注意国内没有现货,如需要请和当地西门子办事处或经销商联系。

8:数字量输入/输出(DI/DO)响应速度有多快?能作高速输入和输出吗?S7-200在CPU单元上设有硬件电路(芯片等)处理高速数字量I/O,如高速计数器(输入)、高速脉冲输出。这些硬件电路在用户程序的控制下工作,可以达到很高的频率;但点数受到硬件资源的限制。S7-200 CPU按照以下机制循环工作:读取输入点的状态到输入映像区 执行用户程序,进行逻辑运算,得到输出信号的新状态 将输出信号写入到输出映像区 只要CPU处于运行状态,上述步骤就周而复始地执行。在第二步中,CPU也执行通讯、自检等工作。上述三个步骤是S7-200 CPU的软件处理过程,可以认为就是程序扫描时间。实际上,S7-200对数字量的处理速度受到以下几个因素的限制:输入硬件延时(从输入信号状态改变的那一刻开始,到CPU刷新输入映像区时能够识别其改变的时间) CPU的内部处理时间,包括: 读取输入点的状态到输入映像区 执行用户程序,进行逻辑运算,得到输出信号的新状态 将输出信号写入到输出映像区 输出硬件延时(从输出缓冲区状态改变到输出点真实电平改变的时间) 上述A,B,C三段时间,就是限制PLC处理数字量响应速度的主要因素。一个实际的系统可能还需要考虑输入、输出器件的延时,如输出点外接的中间继电器动作时间等

以上数据都在《S7-200系统手册》中标明,这里只是列表比较。CPU上的部分输入点延时(滤波)时间可以在编程软件Micro/WIN的“系统块”中设置,其缺省的滤波时间是6.4ms。

如果把容易受到干扰的信号接到CPU上可改变滤波时间的DI点上,调整滤波时间可能改善信号检测的质量。支持高速计数器功能的输入点在相应功能开通时不受此滤波时间约束。滤波设置对输入映像区的刷新、开关量输入中断、脉冲捕捉功能同样有效。

有些输出点要比其他点更快些,是因为它们可以用于高速输出功能,在硬件上有特殊设计。没有专门使用硬件高速输出功能时,它们只是和普通点一样处理
继电器输出开关频率为1Hz。

9:S7-200处理快速响应信号的对策有那些?使用CPU内置的高速计数器和高速脉冲发生器处理序列脉冲信号 使用部分CPU数字量输入点的硬件中断功能,在中断服务程序中处理;进入中断的延时可以忽略 S7-200拥有“直接读输入”和“直接写输出”指令,可以越过程序扫描周期的时间限制 使用部分CPU数字量输入点的“脉冲捕捉”功能捕捉短暂的脉冲 注意:  S7-200系统中最小周期的定时任务为1ms。所有实现快速信号处理的措施,都要考虑所有限制因素的影响。例如,为一个需要毫秒级响应速度的信号选择500μs输出延时的硬件,显然是不合理的。

10:S7-200程序扫描时间和程序大小有关系吗?程序扫描时间与用户程序的大小成正比。《S7-200系统手册》中有每个指令所需执行时间的数据。实际上很难事先预先精确计算出程序扫描时间,特别是还没有开始编程序时。可以看出,常规的PLC处理模式不适合时间响应要求高的数字量信号。可能需要根据具体任务采用一些特别的方法。

楼主:
S7-200的常见问题解答之二
11:CPU224 XP高速脉冲输出最快能达到多少? CPU224 XP的高速脉冲输出Q0.0和Q0.1支持高达100KHz的频率。Q0.0和Q0.1支持5 - 24VDC输出。但是它们必须和Q0.2 - Q0.4一起成组输出相同的电压。高速输出只能用在CPU224 XP DC/DC/DC型号。

12:CPU 224 XP本体上的模拟量输入也是高速响应的吗?它的响应速度是250ms,不同于模拟量扩展模块的数据。CPU 224 XP本体上的模拟量I/O芯片与模拟量模块所用的不同,应用的转换原理不同,因此精度和速度不一样。

13:CPU 224 XP后面挂的模拟量模块的地址如何分配?S7-200的模拟量I/O地址总是以2个通道/模块的规律增加。所以CPU 224 XP后面的第一个模拟量输入通道的地址为AIW4;第一个输出通道的地址为AQW4,AQW2不能用。

14:S7-200 CPU上的通讯口支持哪些讯协议?1)PPI协议:西门子专为S7-200开发的通讯协议  2)MPI协议:不完全支持,只能作从站  3)自由口模式:由用户自定义的通讯协议,用于与其他串行通讯设备通讯(如串行打印机等)。S7-200编程软件Micro/WIN提供了通过自由口模式实现的通讯功能: 1)USS指令库:用于S7-200与西门子变频器(MM4系列、SINAMICS G110和老的MM3系列) 2)Modbus RTU指令库:用于与支持Modbus RTU主站协议的设备通讯 S7-200 CPU上的两个通讯口基本一样,没有什么特殊的区别。它们可以各自在不同的模式、通讯速率下工作;它们的口地址甚至也可相同。分别连接到CPU上两个通讯口上的设备,不属于同一个网络。S7-200 CPU不能充当网桥的作用。

15:S7-200 CPU上的通讯口都能干什么用?1)安装了编程软件Micro/WIN的编程电脑可以对plc编程。2)可以连接其他S7-200 CPU的通讯口组成网络。3)可以与S7- 300/400的MPI通讯口通讯 。4)可以连接西门子的HMI设备(如TD 200、TP170micro、TP170、TP270等)。5)可以通过OPC Server(PC Access V1.0)进行数据发布。 6)可以连接其他串行通讯设备。 7)可以与第三方HMI通讯。

16:S7-200 CPU上的通讯口是否可以扩展?不能扩展出与CPU通讯口功能完全一样的通讯口。在CPU上的通讯口不够的情况下,可以考虑: 购买具有更多通讯口的CPU 考察连接设备的种类,如果其中有西门子的人机界面(HMI,操作面板),可以考虑增加EM277模块,把面板连接到EM277上。

17:S7-200 CPU上的通讯口,通讯距离究竟有多远?《S7-200系统手册》上给出的数据是一个网段50m,这是在符合规范的网络条件下,能够保证的通讯距离。凡超出50m的距离,应当加中继器。加一个中继器可以延长通讯网络50米。如果加一对中继器,并且它们之间没有S7-200 CPU站存在(可以有EM277),则中继器之间的距离可以达到1000米。符合上述要求就可以做到非常可靠的通讯。实际上,有用户做到了超过50m距离而不加中继器的通讯。西门子不能保证这样的通讯一定成功。18:用户在设计网络时,应当考虑到哪些因素?S7-200 CPU上的通讯口在电气上是RS-485口,RS-485支持的距离是1000m S7-200 CPU上的通讯口是非隔离的,需要注意保证网络上的各通讯口电位相等信号传输条件(网络硬件如电缆、连接器,以及外部的电磁环境)对通讯成功与否的影响很大

19:S7-200的有实时时钟吗? CPU221、CPU222没有内置的实时时钟,需要外插“时钟/电池卡”才能获得此功能。CPU224、CPU226和CPU226 XM都有内置的实时时钟。

20:如何设置日期、时间值,使之开始走动?1)用编程软件(Micro/WIN)的菜单命令PLC > Time of Day Clock...,通过与CPU的在线连接设置,完成后时钟开始走动 2)编用户程序使用Set_RTC(设置时钟)指令设置。

网友A:
好像以前,已经发过了,并且内容比这个还多.